怎样理解西门子PLC置位和复位指令

楼主(2018-09-12):
本文介绍西门子s7-200 plc的置位与复位,这两个位操作的指令在我们的程序编写中,作用也是很大,它能完成一些,常规常开常闭触点编程无法完成的程序,可以使我们编写的PLC程序条理更加清晰,步骤更加简单。

它们两个在每次使用时99%的情况下都是成对出现的,只要我们在程序一个地方使用了置位,在程序的另一个地方就会用到复位。所以永远都是你等着我,我等着你,只要你要不来我就不老。置位与复位的大体意思就是,置位是对一个位写1(有输出),复位就是写0(没有输出)。下面介绍使用法。

图1

如图1,是西门子s7200 PLC的,启动,保持,停止的控制电路和程序,我们知道右边的这个程序,它是用单纯的常开和常闭的位操作指令编写的,可以完成自锁的功能。大家不太明白的再看一下上一节。但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个自锁功能还能用我们今天讲的置位和复位操作来完成。程序如下。

图2

图2,左边就是使用置位复位编写的PLC程序,感觉是不是比以前编写的程序,清晰简单多了,右边是置位复位操作指令的每一个部分的分解说明,已经写的很明白了就不用讲了。如果还是没看明白就接着往下看,看一看PLC置位复位程序的执行过程就明白了。

图3

如图3,这个是PLC置位复位程序的置位执行步骤:

1,外部常开按钮没有按下时I0.0没有接通,Q0.1置位线圈就没有输出。

2,外部常开按钮按下时I0.0接通,Q0.1置位线圈就有了输出。

3,松开外部常开按钮时I0.0断开没有接通,虽然I0.0已经断开没有了接通,但Q0.1置位线圈依然还是有输出,实现了自锁功能。直到有复位信号时它才会没有输出,这就是置位操作指令的特点。

简单不。接下来看复位的操作。

图4

如图4,这个是PLC置位复位程序的复位执行步骤:

4,外部常闭按钮没有按下时I0.5没有接通,Q0.1复位线圈就没有输出。

5,当外部常闭按钮按下时I0.5接通,Q0.1复位线圈就有了输出。它就会复位置位线圈Q0.1,这样Q0.1就没有了输出。

6,即使外部常闭按钮松开I0.5没有了接通,复位线圈Q0.1依然被固定在复位状态。Q0.1就没有了输出,实现了停止功能。

也很简单。下面大家再来看一下图5。

图5

如图5,这张图说明了PLC置位和复位操作指令的,一次性操作多个输出位的使用方法,当置位或复位操作指令的下面的数字是3时,就表示当外部常开按钮按下时,可以一次性置位3个输出点,并一直保持,直到有复位信号产生。

以上就是PLC置位和复位操作指令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楼主:
图片不知道怎么显示不出来了,要是看不到可以加我V:gk123wy

网友A:
图片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