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变频器的多种方法

楼主(2018-09-12):
一、三菱plc的开关量信号控制三菱变频器

三菱plc(mr型或mt)的输出点、com点直接与变频器的stf(正转启动)rh(高速)rm(中速)rl(低速)、输入端sg等端口分别相连。三菱plc可以通过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复位; 也可以控制变频器高速、中速、低速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多段速度运行。

但是,因为它是采用开关量来实施控制的,其调速曲线不是一条连续平滑的曲线,也无法实现精细的速度调节。这种开关量控制方法,其调速精度无法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相比。

二、三菱plc的模拟量信号控制变频器

硬件:fx1n型、fx2nplc主机,配置1路简易型的fx1n-1da-bd扩展模拟量输出板; 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fx0n-3a; 或两路输出的fx2n-2da; 或四路输出的fx2n-4da模块等。

优点: plc程序编制简单方便,调速曲线平滑连续、工作稳定。

缺点: 在大规模生产线中,控制电缆较长,尤其是da模块采用电压信号输出时,线路有较大的电压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另外,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控制8台变频器,需要2块三菱plc-fx2n-4da模块,其造价是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57倍。

三、plc采用rs-485无协议通讯方法控制三菱变频器

这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plc采用rs串行通讯指令编程。

优点:硬件简单、造价最低,可控制32台变频器。

四、plc采用rs-485modbus-rtu通讯方法控制变频器

新型三菱f700系列变频器使用rs-485端子利用modbus-rtu协议与plc进行通讯。

优点: modbus通讯方式的plc编程比rs-485无协议方式要简单便捷。

缺点: plc编程工作量仍然较大。

五、三菱plc采用现场总线方式控制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可内置各种类型的通讯选件,如用于cc-link现场总线的fr-a5nc选件; 用于profibus dp现场总线的fr-a5ap(a)选件; 用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fr-a5nd选件等等。

fx系列三菱plc有对应的通讯接口模块与之对接。

优点: 速度快、距离远、效率高、工作稳定、编程简单、可连接变频器数量多。

缺点: 造价较高,远远高于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的造价。

六、总结

三菱plc采用扩展存储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法确有造价低廉、易学易用、性能可靠的优势; 若配置人机界面,变频器参数设定和监控将变得更加便利。

1台三菱plc和不多于8台三菱变频器组成的交流变频传动系统是常见的小型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地应用在小型造纸生产线、单面瓦楞纸板机械、塑料薄膜生产线、印染煮漂机械、活套式金属拉丝机等各个工业领域。采用简便控制方法,可以使工程方案拥有通讯控制的诸多优势,又可省却rs-485数据通讯中的诸多繁杂计算,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这种简便方法也有其缺陷:它只能控制变频器而不能控制其它器件;此外,控制变频器的数量也受到了限制。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

你好,需要模块配件找我

各系列模块,价格优势,质量保证

楼主:
欢迎学习plc的朋友一起来学,交流,微信搜索:技成培训  可以免费获取plc仿真软件合集

楼主:
 谢谢大家  暖贴

楼主:
欢迎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