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涂胶包和SCA的涂胶机怎么使用

楼主(2018-09-12):
机器人涂胶包里面附带有些信号,  涂胶机也有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怎么一起使用?而且涂胶包的参数和这些信号是否相关联 的 麻烦大神指导,可以红包打赏

网友A:
你所说的涂胶包 其实就是ABB机器人研发工程师打包好了工艺包  跟我们PLC的功能块类似  让你简化操作 省去很多的参数配置与编程。

工艺包里面的IO信号是研发工程师定义好的  最好按照他原来定义好的IO信号去配置接线。

你如果接到其他IO信号或许也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但是很多时候工艺包研发工程师定义好的IO会更好用,因为他已经把该工艺应用所有会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考虑进去了。

举个例子:

<喷涂工艺包>

DO01(开气) DO02(出油)

  1. 开枪顺序:先开气 延时2秒 后出油

  2. 光枪顺序:先关油 延时2秒 后关气

    这个延时研发工程师已经把他打包好了写在系统里面了。

网友B:
复一下,谢谢。。。基地;爱对方。谢谢

网友C(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