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接地问题

楼主(2018-09-13):
              发现不同的DCS厂家对机柜接地类型的定义和名称都不太一样,关于DCS接地可否系统性的介绍一下,求大佬赐教!

网友A:
中控DCS分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5欧姆。

网友B:
只要遵循一点,就是强电和弱电接地分开,强电弱电布线分开,交叉位置垂直走线

网友C:
正常DCS厂家都是分仪表接地和保护接地的,顾名思义,仪表接地就是电缆屏蔽层的单端接地,保护接地就是机柜外壳接地,这个两个接地最后汇总在一起接到一个单独地桩,或者等电位接地网,或者电气地。最后,中控要求的是4欧姆。强弱电分开走线这个是必须的。特别是380的那种会对电压毫伏信号有很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