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一套运动控制的物料清单,缺什么?

楼主(2018-09-13):
配一套最基本的运动控制FX3U+安川电机,确定缺什么元器件,有什么错误,谢谢

网友A:
具体得看你的图纸怎么设计,根据图纸出清单

网友B:
首先确定一下功能,图纸画好了之后,再根据图纸的上东西,列出清单

网友C:
还差中间继电器(监控伺服OK),检查伺服有故障或者控制回路 有问题,直接断开主回路(通过接触器)。

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控制回路,我这伺服电机是带刹车的,KA1控制刹车上电,KA2监控伺服是否OK。

网友C:
由于网络不好,上传图片时候多发送了一张图片,你知道意思就行,还有我的滤波器也加了,在主回路进线端。

网友D:
伺服电机驱动器有那个50pin的线缆吗(一端插头一端散线)

网友E:
要看你电机有没有刹车,有的话要一个中间继电器或是固态继电器来转接抱闸,还来电机的编码器线与动力线对插件及端子,以及考虑要不要外接制动电阻

网友F(2018-10-14):
先画图纸,再列出清单

网友G: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H: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