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按钮问题

楼主(2018-09-13):
一个按钮,关闭后,过120秒后才能再次打开,这个要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用脚本,做个变量来控制按钮的可见就可以了!

网友B:
做个变量,把按钮在120秒内隐藏起来,120秒时间到了,按钮出来,在下一次按一下之后按钮再次隐藏。

网友C:
玩mcgs主要就是在玩脚本

楼主:
谢谢,还得好好学习一下脚本

网友D(2019-01-06):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E:
用脚本配合定时器完成

IF 时间保护=1 THEN
   !TimerRun(100)
ENDIF
IF !TimerValue(100,0 )>=30 THEN
   !TimerStop(100 )
   !TimerReset(100,0 )
   时间保护=0
ENDIF
时间=!TimerValue(100,0 )

网友F(2019-09-17):
用脚本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