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数值问题求解

楼主(2018-09-13):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将D340中的16位数变成32位放在D341和D342中吗?如果是这样,那想要将

D340中的数加一倍该怎么写程序?

网友A:
这个程序的意思是将D340中的数值乘以2,结果放在D341,D342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

要将D340的数值加一倍,那么D341改成D34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我是新手不太明白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的意思是将D340中的数值乘以2,结果放在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