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C2系统

楼主(2018-09-13):
KUKA KRC2报警信息   8057  SSBDRV:在KIR连接电缆中短路或者断路,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电缆,看看是不断了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出来的线缆

网友C:
估计是断开了吧,关闭电源,看看插口处有没有松掉

网友D(2018-10-24):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E(2019-03-30):
好东西,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