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plc程序中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8-09-14):
八回路报警系统中,任何一路报警,如何判断是那一路报警。

网友A:
每个回路报警处多加一个M中间继电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做个辅助点!!!

网友C(2019-01-01):
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D(2019-05-15):
用辅助继电器记录每条回路报警信号,内容自定。接触报警后复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