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b控制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时RD灯不亮

楼主(2018-09-14):
Fx3u-485-ADP-mb控制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时RD灯不亮,SD灯一直亮。D8420=H1097 变频器中79(0)  117  (1)   118 (192)   119(1)   120(2)   549(1)

楼主:
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A:
你需要在线监测如下特殊寄存器,然后将结果贴出:

HAVE FUN!

网友B(2019-01-18):
请问搞好了吗?本人想请教你。本人也在学习,不知程序怎么写!通讯参数不知道设定的对不对,我是用来设置十几台台达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C(2021-05-13):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D:
正好在学这方面,下载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