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现场显示有误差

楼主(2018-09-15):
DCS一个压差点,在主控室最大压差只能显示0.8MPa,可是现场变送器却可以显示大于0.8MPa,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看你现场表和DCS组态里的量程设置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B:
看现场仪表或者中控显示都是彼此独立的,你需要实际测得现场仪表输出的信号具体是多少,打个比方你现场仪表是0-0.8MPa,对应输出4-20mA,中控组态时,最大量程就是0.8MPa,此时如果现场显示0.9MPa,中控依然会显示0.8MPa.

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仪表选型时量程选小了,现场压力有超过量程的情况,就要考虑更换仪表了(量程选大的,现场实际最大压力在仪表量程2/3处)。

还可以测量一下现场仪表输出信号,看一下显示数值能不能对应实际输出,有没有显示出现异常,还可以对照相邻官道上的仪表,看看显示值相差多少。一步步排查故障来源,程序是本可能自己出问题的,所以不要老纠结程序会有问题。最主要还是从现场情况重点排除。

网友C:
查量程,对电流。

网友D(2018-10-22):
这个应该是你组态的量程设置没有同意,比如你现场的表量程是0-100MPA,那你在组态的时候也要选择0-100MAP,否则现场和DCS画面显示的就可能不一样了。

网友E:
dcs上设置了量程 ,而变送器上有最大使用范围

网友F:
学习学习,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