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总线典型简述

楼主(2018-09-15):
  组态简单:仅需要在参数表中设置相关的参数便可以完成系统的组态工作,以及数据刷新映射关系,(也可以通过专用的参数配置软件进行设置);
  接线简单:仅需要将3芯双绞线的3根电缆按照da、db、dg对应连接,另外接好屏蔽线和终端电阻,一般的系统接线便可完成;
  设置简单:cc-link的每种兼容设备都有一块cc-link接口卡,系统还需要对每一个站的站号和速度及相关信息进行设置,而这些信息在这些接口模块上有相应的开关进行设置。
  维护简单:由于cc-link的卓越性能,和丰富的ras功能,为cc-link的维护方便性和运行可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其监视和自检测功能使cc-link系统的维护和故障后恢复系统变得方便和简单。

  应用领域和典型应用范例
   cc-link有广阔的领域有成功应用
   cc-link在半导体、电子、汽车、纺织、水处理、楼宇自控、医药、冰箱、空调、立体仓库、机械设备制造、机场、化学、食品、搬运、印刷、烟草等等行业有广泛的成功应用。

   cc-link有许多的典型应用范例分析。
   1)cc-link的省配线(汽车组装生产线)
   这是一个cc-link在汽车组装生产线中的典型应用范例,系统用cc-link连接了机器人、伺服、变频器和指示设备。
  在旧的系统中,这些设备采用并行的电缆连接,在plc和变频器之间需要
  大量的并行电缆,花费大量的接线时间,而且,在接线过程中的错误非常
  频繁。另外,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需要又粗又长昂贵的电源电缆。cc-link可以帮助用户节省接线时间和减少接线中的错误,因为cc-link只需要简单的串行电缆在plc和变频器之间连接,不需要大量的电缆。而且,变频器可以放置在电机附近,用户可以大幅度减少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电源电缆的长度。因此应用cc-link可以节省50%的接线时间和大幅度降低接线过程中的错误。

  2)节省安装空间(电气设备生产线)
   此为电气设备生产线的cc-link使用范例。
   监视和操作变频器通过cc-link用人机界面实现,旧的设备中,用控制盘和电源盘实现。在此系统中变频器安装在电机附近,所以在cc-link系统中电源盘是不必要的。因此,用户可以节省60%的安装空间。

  3)-1 cc-link分布式控制系统(机电一体化设备)
   本例说明机电一体化设备中使用cc-link实现分布式控制。cc-link可以用于内部控制网络。用户可以将plc安装在线上的任意位置,并独立地对每台plc进行编程和调试,最后只需要调试各plc之间的连接信号,使系统的程序的调试变得非常简单。
   如果用户想改变一些设备或添加一些设备,只需要改变应用程序来达到目的。cc-link是用于局域控制的低廉的网络。

  3)-2cc-link用于分布式控制(半导体制造设备)
   cc-link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同样的处方下制造同样的产品”是ic制造业通用的基本要求。但事实上由于许多因素的原因情况并非如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先进的过程控制(简称apc)”和实时监视技术产生了。
   apc是一种通过监视的反馈/预测控制,实时监视是一种监视方法。cc-link是高性能稳定的循环通信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接收和发送实时监视必要的处理数据。
   换句话说,cc-link是一种传感器、执行器网络,使实时监控的实时处理控制成为现实。
   更多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可以采用cc-link实现。通常由1个主站控制所有的子站,如果用3个主站实现控制,每个块包含一些子站,可以独立安装。
   总共可节省60%的开动时间。

  4)大规模设备(空气调节系统)
   cc-link在地铁空调系统中的应用。
   实现对分布在地铁车站长达几百米的设备的准确控制是非常重要的,cc-link用双绞线最大距离可达到1200米,如果用光中继器可将电缆总长度延伸到7600米。每台设备的内存映射关系已经由内存映射表明确规定,在模拟量i/o情况下,模拟量i/o的内存的第一个地址表示模拟量转换出的数字量的值。在内存映射表中,如果其他供应商的设备要求预留出地方,由于内存分配的方法是相同的,用户可以用同样的映射表很方便地将程序编写和调试完成。
   在这个系统中,plc是主站,控制作为从设备的开关量i/o、模拟量i/o等等,cc-link长距离的连接,不光把地铁而且将广泛分布的空调系统紧密地联系起来。
   内存映射表可以节省50%的接线工作。

网友A(2019-04-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