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485通讯数据取最大值并保持

楼主(2018-09-15):
大家好,我是新手,正学习松下PLC,目前有个问题请教。

FPX-C14T与数显微安表透过485读取到的数据是实时变化的,如何取DT100寄存器内最大值并可以在断开通讯时保持住最大值?

需用什么命令,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实时进行比较。不就行了嘛。

网友B:
有一种办法叫做冒泡法,就是始终抓取寄存器中最大值,不知道松下PLC有没有填表指令,就是采集一组数据,把其中的最大值固定在某一寄存器。对松下PLC不熟悉

网友C:
用比较指令,结果放到掉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D(2018-10-24):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E: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