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4参数实列求解

楼主(2018-09-15):
FB2

FB1

MIAN

如图,我在FB2写了个启保停,在FB1中调用FB2选择的参数实列,之后接口生成在FB1 -INOUT中,在到主程序调用了FB1,也不知那个接口该填什么,请问下这个参数实列是什么意思,怎么用的,看帮助没看懂还请各位师傅指导下,初学1200,谢谢!

可以的话也麻烦说下反序列化指令与序列化指令意思。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直接匝OB1块里调用就可以了,为啥要传送程序

网友B:
虽然我用了快一年1200 但是我还是没看明白这是啥。。。我老师总笑话我是傻瓜程序,我的程序都是用最简单的指令来编写的 尽量不去碰这些指令,不是很熟悉没有太大把握

网友C:
跟西门子300编程软件差不多的

网友D:
因为你建立的是函数块,所以要填一个参数实例

网友E:
跟西门子300编程软件差不多吗

网友F(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G:
很快就回来就看了看

网友H(2018-12-07):
我一般都是用的最简单的思路来编写程序的,你这种嵌套的很少用,也不是很明白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