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件提示需要密码应该怎样操作?

楼主(2018-09-16):
请老师指点,不是想窃取他人程序,想重新使用此PLC.

谢谢大家。

楼主:
打开把电池取下行吗?能解决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别人设置了用户密码保护,你不想要里面的程序,就直接清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别人设置了用户密码保护,你不想要里面的程序,就直...

清除也需要密码

而且PLC一直处于RUN状态

楼主:
试了几次没成功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情况,不管设置任何密码,恢复出厂设置这个功能肯定是可行的,

网友B:
需要清除密码,只有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用MicroSD卡,RUN,STOP,ERROR三个指示灯同时黄灯闪烁。

网友C:
学习了想看看什么内容

网友D(2021-03-12):
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