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枪的协议怎么写

楼主(2018-09-17):
汇川3UPLC 与步科的触摸屏要怎么才能跟摩托罗拉的扫描枪通讯,怎样设置通讯协议

网友A:
扫描枪 就是返回一帧asc码数据 或者设置带个头代码啥的,你用个串口调试工具看看就行。

Plc的话用自由协议通信,再把读到的数据解析下把需要的数据mov到存储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枪 就是返回一帧asc码数据 或者设置带个头代码啥...

可有程序例子

网友A:
没用过汇川的plc,你研究一下他们无协议通信的命令就行了 应该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B:
没有用过汇川的,但思路都是差不多的,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根据扫码枪通讯格式进行编写。最初测试可以采用串口软件先进行读写通讯测试。成功之后再进行程序编写。

网友C(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
扫码枪不是有个自动发数据的码扫一下就可以无需询问自动以自由通讯发送到PLC里面的吗?

网友E(2018-12-17):
这么好的资料可不能错过啊

网友F(2019-02-01):
自由口通讯

网友G(2019-06-04):
没有用过汇川的,但思路都是差不多的,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

网友H(2020-03-21):
感谢楼主分享 希望能看得懂

网友I(2021-12-16):
看帖回复,是美德

网友J(2024-04-01):
没有看到怎么处理的

网友K(2024-09-13):
扫描<此处内容被屏蔽>持什么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