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选用技巧

楼主(2018-09-17):
undefined

     晶体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选用技巧:晶体三极管: 必须了解晶体管的类型和材料,常用的有NPN和PNP两种,这两种管工作时对电压的极性要求不同,所以是这两种晶体管是不能互相替换的。三极管额材料有锗材料和硅材料,它们之前最大的差异就是其实电压不一样。在放大电路中,假如使用同类型的锗管代替同类型的硅管,反之替换,一般都是可以的,但都要在基极偏置电压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因为他们的起始电压不一样,但是在脉冲电路和开关电路中不同材料的三极管是否能互换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切不可盲目代换。场效应管:选取场效应管只要四步:

1.选择须合适的勾道(N沟道还是P沟道)

2.确定场效应管的额定电流,选好额定电流以后,还需计算导通损耗。

3.确定热要求,设计人员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最坏和真实两种情况。一般建议采用针对最坏的结果计算,因为这个结果提供更大的安全余量,能够确保系统不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