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2018-09-17):
各位大佬,能帮我看下吗,我入行不久,第一次做这种设备,如下图,是一个运输线上的一部分,当它运行到一个位置时,需要旋转90度与另外的线接上,我看了下,图上设备加产品重量在1000KG的样子,电机安装方式要卧式,因为空间不大,旋转时速度要平缓,能帮我看下选什么类型的电机,比如普通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或者是要多大功率,扭矩多大,要不要减速机之类的,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不太明白,电机种类又多,没接触过,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怎么打赏  我冲了点钱才发的了贴  怎么还是打赏不来

网友A:
楼主绑定微信了么/

楼主:
登不了啊,点进去页面是黑的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选择一个功率小的伺服电机,通过减速电机去驱动该负载,经过减速电机之后,电机驱动能力增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安装空间太小,功率越大的电机,肯定体积不会小,所以你可以考虑采用伺服电机带减速电机,把电机通过减速电机转接出去,不占用空间。

楼主:
回复内容非常感谢,我还得消化下 对这方面真是不熟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选择一个功率小的伺服电机,通过减速电机去驱...

网友C:
进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