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8-09-17):
首先把输出的信号放到寄存器里,然后上位机发信号,每次输出只能两个信号;比如发送1寄存器等于1的时候输出两个信号灯,间隔一段时间;等上位机再发送2寄存器等于2的时候输出再两个信号灯间隔一段时间,依次往后一直到等于10的时候寄存器等10的时候也是输出2个灯;请教下大神门,用三菱PLC怎么写梯形图。

网友A:
能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B:
感觉问题描述的比较凌乱啊,能否梳理下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问题描述的比较凌乱啊,能否梳理下思路

我重新整理了下,请看下

 现在有个程序是这样的,PLC主要时控制输出的,输入信号时PC上位机给的,总共有24个编号,上位机那边给你编号1,你就输出2个信号保持常亮;上位机这个时候再次给你发送信号要输出2号的信号,这个时候就要把1号信号给停掉,中间再启动2号信号的时候要又时间来停顿下,依次类推一共有24个编号,但是每次只能输出2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我重新整理了下,请帮忙看下

 现在有个程序是这样的,PLC主要时控制输出的,输入信号时PC上位机给的,总共有24个编号,上位机那边给你编号1,你就输出2个信号保持常亮;上位机这个时候再次给你发送信号要输出2号的信号,这个时候就要把1号信号给停掉,中间再启动2号信号的时候要又时间来停顿下,依次类推一共有24个编号,但是每次只能输出2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能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内容的回...

真的读不懂你的啥意思啊,我语文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现在有个程序是这样的,PLC主要是控制输出的,输入信号时PC上位机给的,总共有24种方式,上位机那边给你信号1,你就输出2个信号保持常亮;上位机这个时候再次给你发送信号要输出2号的信号,这个时候就要把1号信号给断掉,启动2号信号的时候要有时间来停顿下才能启动2号的输出信号,依次类推一共有24种方式,但是每次只能输出2种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上传了图片,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D:
恕我直言,我还是没有看懂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直言,我还是没有看懂要求……

我表达的不清楚,16个输出信号,24种输出方式。根据上位机那边发送的编号来输出相应的信号,每次只能输出一种。

比如 D0=1,我让M1工作,D0=2,我让M2工作。一直到d0=24 我让M24 输出,这个时候这么判断d0=多少,然后d0=0 的时候要把当前状态清掉,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E:
首先,你有没有和PC端通信,用串口就是通过MX软件,用TCP就是通过网线通信。约定好了通信方式和通信协议,在自己根据需求在PLC端编程,D0=1,out M0 M1 等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有没有和PC端通信,用串口就是通过MX软件,用...

那怎么判断每次D0等于多少呢,然后每次只让他输出以种对应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首先,你有没有和PC端...

你是不是想把十进制用2进制的方法表示出来(通过位输出显示)?类似于8421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

没有没有,图上显示的是=1是ON,等于是OFF。我就是想

图标里有16个输出信号,要以24种方式输出。PLC根据上位机发出程序号输出对应位,每次只能输出一种

网友F:
我也没看懂,我理解的可能是从1-16组延时启动,而且每次只启动一组,一组是两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看懂,我理解的可能是从1-16组延时启动,而且每...

是16组,然后以24种方式输出,每次只能输出一种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首先,你有没有和PC端...

梯形图指令有比较指令啊 = K1 D0 OUT M0 M1

网友G:
8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H:
小白刚入行 正在学习中......没看懂

网友I:
小弟愚昧,看不懂

网友J(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K:
图也是没头没尾的。

算了,老板,你找另外一个工人再说明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