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com3测试正常,切换到运行就不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7):
组态王与三菱PLC连机通迅,电脑的设备中显示com3.在组态王里用com3测试正常,能读写PLC。但是点VIEW,切换到运行就不正常,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查看一下PLC的数据类型

网友B:
你不把你的变量怎么连接的截图发出来,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C:
画面上变量连接的截图发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情,我把分给你们。等不到人帮忙,后面我继续实验搞好了。

网友D:
会不会数据类型选错了,你最好是把变量截图出来看看啊

网友E(2018-10-21):
明显数据类型不对,在数据词典里重新更改一下数据类型

网友F: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G:
没事顶一个,攒点积分。每积分就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