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需要频繁启动电机撑得住吗?

楼主(2018-09-17):
这个项目需要对流水线频繁的启动,可能每10到20秒就要启动停止一次,现在打算用控制电机电源线通断来控制,是否会对电机伤害大?另外是用中间继电器还是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哪位大侠有经验可以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有经验可以分享下

多大电机,可用降压启动啊,变频启动。

网友B:
考虑设备工作的可靠性,频繁启动用接触器控制不行。接触器机械寿命最高10万次,秒级的动作频率,接触器能维持几天呢?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C:
如果速度不是非常的高1500转/分以下,扭矩确定最好选择伺服电机,启停刹车一步搞定。这个频率不是问题。

网友D:
看你电机功率多大,我使用0.75KW的国产电机,施耐德ATV12的变频器驱动,一分钟启停大概有30次(用于激光镭射产品生产日期及序列号)。控制流水线频繁启停,现在已经用了快三年了,至今没有坏过。

网友E:
首先,频繁启动的话,要使用固体继电器,其次,电机直接断电会造成电机损伤,应该使用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电机功率多大,我使用0.75KW的国产电机,施耐德...

那种普通的调速器属于变频器吗?

网友F:
看电机功率大小  功率大点用西安西为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