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发送脉冲频率不一样,伺服的精度下降

楼主(2018-09-17):
  位置控制模式 给伺服发一串脉冲,并用计数器计量脉冲的个数。下面开始做试验:

    只发送一个固定的频率,如:30Hz、50Hz、100Hz、200Hz、4000Hz,伺服每转一圈都是用了1000脉冲,而且相当精确;

    但是,如果前半圈用50Hz给它输入脉冲,后半圈再改用100Hz给它输入,伺服转一圈都却是用了1002个脉冲。

    若将频率提高,再以同样的方式输入,每转一圈会达到1022个脉冲。

    曾试过调整各种增益,都无功而返。

    如今的伺服控制器已做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离奇的错误呢。在网上搜索,多种品牌的伺服都发生了类似的故障,这到底时什么原因啊。。。。。。。纠结!

网友A:
这应该是伺服加减速原因造成的偏差,最好是采用恒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