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精准显示液位高度

楼主(2018-09-17):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样实现水罐液位的精准显示,三菱的QPLC,三菱触摸屏。需要实现触摸屏上可以显示水位时时高度,并且有动态图表变化。水位感应选用什么传感器,是用模拟量最好吗,谢谢大神

网友A:
你用于检测什么地方的水罐?压力?温度?肯定要用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于检测什么地方的水罐?压力?温度?肯定要用模拟量。

纯水的,要求做到显示纯水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