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发送脉冲频率不一样,伺服的精度下降

楼主(2018-09-17):
  位置控制模式 给伺服发一串脉冲,并用计数器计量脉冲的个数。下面开始做试验:

    只发送一个固定的频率,如:30Hz、50Hz、100Hz、200Hz、4000Hz,伺服每转一圈都是用了1000脉冲,而且相当精确;

    但是,如果前半圈用50Hz给它输入脉冲,后半圈再改用100Hz给它输入,伺服转一圈都却是用了1004个脉冲。

    若再将频率提高,以同样的方式输入,每转一圈会达到1022个脉冲。

网友A:
不是伺服的精度下降,而是您在测试中混淆了位置精度和时间精度。伺服的位置(角度)是有保证的。但时间上没有,至少在毫秒这个量级,以脉冲控制方式下,一般是认为没有的。

楼主:
我是在实用中碰到这个故障的,用编码器给伺服发脉冲,发多少个脉冲,伺服带动皮带就走多长垢距离,编码器发送的脉冲个数我有专门的计量。最后发现每次伺服行走的距离不一样,误差太大了。

开始不以为是伺服的问题,因为我相信它,直到我把各方面全排除了,才发现起因源自伺服本身。

之后就做了上面所述试验,真的应验了。

这么个简单的运动控制难道伺服就做不了?

可好多人都说呀,给多少个脉冲,伺服就走多长的距离,而且相当精确的。好郁闷,这么高级的一个设备恰巧碰到了我这个左撇子。

楼主: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不管多深的道理,只要能实现这个功能就行,若用伺服真的不行,那这次银子算是白花了,眼看着在我手中这套伺服变为废品。忍忍吧,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哈。

楼主:
松下A6上请各位大侠!

网友B:
A6上显示收到了你几个脉冲?

网友B:
接线;程序;单向还是双向?什么plc?用什么确认轴真的转了正好一圈?用什么计量脉冲发了几个?全部要素没有一个是客观的。

楼主:
接线很简单:脉冲发生器分两路输出,一路直接到伺服控制器,另一路到计数器

只是做简单的验证,也没有程序。

频率也不高,用的是单向输入。

试验时没用到PLC,伺服控制器是松下A6。

在伺服电机的轴上紧固了一块铁片,用接近开关发送计数器的归零脉冲。

每一圈归零后,前计数值保存并显示。

具体伺服显示多少个脉冲,我还没做这个设置,在说明书上我看到它显示的是累积综合脉冲个数,不知是不是一圈的,回头我试一下。

注:后来我又用编码器试了一下,还是那样的接线,结果还是有那么大的误差。

楼主:
回复刘工:不是伺服的精度下降,而是您在测试中混淆了位置精度和时间精度。伺服的位置(角度)是有保证的。但时间上没有,至少在毫秒这个量级,以脉冲控制方式下,一般是认为没有的。

没办法啊! 象是位置精度和时间精度都要的哦。现场安装的是编码器,它的转速的确不是那么稳定,频率随着机器的转动有轻微的变化。这个怎么做才能做到两项参数同时兼顾呢。

刚插手时看似简单,到此时才发觉有些上当了,哈哈!

楼主:
纠结!自己顶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象是位置精度和时间精度都要的哦。

那就不要用伺服了,或者不要用这种方式用伺服了。伺服的运动绝对是滞后与指令脉冲的,时间的滞后基本一致,位置的滞后大致正比于速度,这是伺服三环控制算法决定的。用户能做的,就是调整下位置刚性,改变滞后量的大小。

虽然伺服实际上的算法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一般用户能用到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了。要用出更好的性能,不是绝对做不到,但是需要厂家(不是代理商)的专业技术人员上门仔细调试,这不是多数用户能得到的待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象是位置精度和时间精度都要...

恩嗯,谢谢刘工的大力帮助

网友D:
你怎么确定是转了一圈?

网友D:
用的是接近开关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你给多少脉冲,伺服就走多少

你给多少脉冲,伺服就走多少

你给多少脉冲,伺服就走多少

所以,就别用接近开关作为每圈完成的判断依据,这玩意精度不够。

楼主:
楼上说的对,我也是担心接近开关不准确。

特意校验了一下,当用任意一个恒定频率的脉冲长时间给它发信号时,它测量的很准确,一个字都不差。-------纠结就在这里,如何也想不透其中道理。为什么我发送的脉冲频率一变化,一圈所计的脉冲数量就不准了呢。

为了计量准确我特意选了松下A6这个高档一点的伺服控制器。

接手的这个设备是这样工作的:它连续运转,用编码器(它转的不是很匀速)驱动伺服电机旋转,不过中间加了一块单片机控制板,若走不到即定距离就改变发送的脉冲数量。

开始做时,也是基于您说的“你给多少脉冲,伺服就走多少”这个理论为主导进行的,一个脉冲走0.1mm。后经现场试验,有时误差达十几个毫米。

网友A:
接手的这个设备是这样工作的:它连续运转,用编码器驱动伺服电机旋转,不过中间加了一块单片机控制板,若走不到即定距离就改变发送的脉冲数量。

就是因为滞后,伺服的动作滞后与给定脉冲,在稳定的速度(脉冲频率)下,滞后也是稳定的,对于您的检测方式来说,这样稳定一致的滞后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再变速的时候,滞后量也会变化,这样您就看出来了:有加速的时候,指令脉冲够一转的时候,电机的滞后变大了,还没转完这一圈呢。您用电机的转动为标准来检测指令脉冲,自然看到脉冲数变多了。减速的时候,过程相反。

至于现场实验误差十几个毫米,如果您的速度没有达到每秒几米的话,这个误差有点大了,伺服的增益是不是根本没调过?

楼主:
谢谢刘工抽出时间回复!

跟您说的一样

  1. 机器提速时,误差多了十几个毫米。

  2. 机器减速时,误差少了十几个毫米。

  3. 加减速时,加速度不一样,误差大小也不一样。

  4. 速度的确达到了每秒一米多。

楼主:
到手的这个松下A6,Pr100-114(速度增益等等)都改动不了,不知何原因。

刚性,惯量,自动调整等多个参数做了修改无效果。

网友A:
每秒1米的速度,十多毫米的误差,这就是滞后十多毫秒,而且按照您的方式,这还不是绝对滞后量,而是滞后的相对变化量,有点偏大。

两种方式:

1、咨询伺服厂家,如何调整参数可以改善这个效果(一般来说问代理商是无解的,倒卖伺服的利润太低,养不起技术)。

2、多花钱,换一个带闭环控制功能的控制器,放弃给驱动发脉冲这种控制方式。

不了解设备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具体改善的空间能有多大。

(为什么字的颜色会变?我干什么了?)

楼主:
刘工,十分感谢您!

它连续运转,运行速度快(1-2米/秒),控制精度高(0.1-0.2毫米),编码器频率高(3600线)。

按您前所说,我开始筹措更换设备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这里的文字颜色也发生了改变。

记得我点了加您好友,是不是这个缘故?

网友A:
编码器频率高(3600线)。

3600线,这个,也不太象个频率的数字,一般说频率不都是号称 xxxKHz么

控制要求0.1毫米,那么分辨率就应该在0.01-0.02左右,最大频率200KHz?

回帖文字的颜色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

楼主:
刘工,您好!

由于写的匆忙,我把编码器频率标示写错了。它是个3600线的,每秒大约5转,输出频率有些高。

现场要求±·0.2mm我按±·0.1mm去做。

编码器最高转速5转/秒,依工况而定。有时很低,但无论调到哪一个转速,当班就不会有再大的变化。

速度较高时,频率为18KHz,我按25KHz去做。脉冲当量暂定为0.1mm。

还不知选购那一个厂家的专用伺服控制器好呢,正在选型。

网友A:
要求0.2mm,那么您的脉冲当量,或者叫分辨率,最大不要超过0.2mm的1/5,最好是1/10。伺服不是步进,即使在理想情况下也会存在位置偏差。

楼主:
行,按您说的没错。也祝刘工国庆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