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网络通讯指令问题

楼主(2018-09-17):
这个指令中的TBL参数表没看明白,给指导一下吧。

楼主:
4444.jpg正如图示,请指导指导!!!

网友A:
举例说明吧:假如TBL状态字节为VB100,为00000011,右边后四位0011即为错误代码,转化为十进制数3(下面有错误代码说明应该是离线错误)。再如上面的VB100 00000011 左边第一位的就是标志位D,左边第二位就是标志位A,左边第三位是标志位E,左边第四位是标志位0。自己琢磨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斧正。

网友A:
QQ截图20180918085349.png回帖一直被删,不懂哪里违规了

网友B:
回复内容:刚才查看了楼主的回帖,是因为帖子里有连续的000000字符出现,、被系统判定为灌水了,这种策略回收正在调整中,请见谅哈

引用 网友A:
回帖一直被删,不懂哪里违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刚才查看了楼主的回帖,是因为帖子里有连续的0...

论坛漏洞很多,我发的随笔都是正常的,也被删除,搞不懂坛主是怎么想的。如果不想学习的谁会来这里刷存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说明吧:假如TBL状态字节为VB100,为0000...

请问字节偏移量是什么意思?想不明白呢,请指教!

网友C(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D:
如果是真的,应该值得收藏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真的,应该值得收藏才对。如果是真的,应该值得收藏才对。

什么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