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每个通道状态

楼主(2018-09-18):
    如图,目前我可以根据模块的通讯状态(图中红色方框),0表示正常,非0表示不正常的,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在组态界面上反应出某一个模块是否工作正常。

    目前,我在电脑上调试时候,由于未连接任何设备,启用调试的时候显示为0;但实际连接了设备后,在传感器工作正常、环境气体也正常的情况下,也是输出了4-20ma 的最小量程 4ma,表示环境正常,调试时候也是显示为0。

    这样。都为0值得两个状态无法区分,我想达到如下功能:    在工作正常的前提下,我还想知道该设备(图中是8通道)的每个工作状态:是否连接了传感器,是否有信号接入。

   恳请组态大神指导。

网友A:
每个通道的状态只能用读到的数值来判断,超出量程范围表示不正常。

刚启动初始化期间可以设置一个热机延时时间。

楼主:
1楼大神,我刚接触这个昆仑通泰组态,不怎么熟悉,目前我接收过来的值,直接就是通过了通道处理 819-5049 转换量程到0-100,不知道你说的操作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大神,我刚接触这个昆仑通泰组态,不怎么熟悉,目前我...

这取决于你用的硬件配置(模拟量输入模块),比如传感器有故障时,如断开没信号输出时,你从模块读进来是什么值。这就可以用来判断传感器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1楼大神,我刚接触这个昆仑...

哦,懂了,我问问模块厂家。感谢

网友B:
你这个显示的是通讯状态显示的是与触摸屏连接设备的状态

网友C:
呵,积分不够,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D:
积分不够,赚取积分

网友E(2018-10-18):
正在学习MCGS,使用脚本驱动开发。

网友F(2021-01-15):
新手学习,请教下这个通道状态怎样用呢?如果触摸屏作为主站读取两台从站设备,能判断出两台从站设备的通道状态吗?(如果从站设备没有通道标志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