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8-09-18):
ACS880的接线端子R+/R- 接制动电阻用来消耗设备制动时产生的能量,

请问一下,如何根据电机的大小来计算需要多大功率/阻值的制动电阻呢,

谢谢!

网友A(2018-11-08):
制动电阻的选型并不简单根据电机功率选择,是根据负载惯量,转速和停车时间计算出来的。但是,变频器的硬件手册给出了对应功率的制动电阻的推荐值,可满足一般制动场合的要求。对图示的变频器ACS880-01-124A-5,ABB给出的制动电阻的推荐值是6欧姆,持续制动功率6KW,热容量2400KJ

网友B(2021-07-08):
这个帖子可以结帖了,一楼的回复很标准,一般变频器使用手册上会给出建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