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软件

楼主(2018-09-18):
在工控网下的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的程序,总是提示说图库有问题,怎样才能打开程序

网友A:
试着忽略看能不能打开,即使打开,也会缺一些图原件,估计是源程序中使用了自己添加的图像,你的软件图库中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忽略看能不能打开,即使打开,也会缺一些图原件,估计...

那这样就没法打开了,多个触摸屏程序一个都没法打开。。

网友B:
用最新版的的EBPRO试试能打开吗?

网友C:
去官网下载了试试,看和你系统版本兼容不兼容,好多软件都不支持win10以上系统

网友D:
下载别人的程序,里面的图库如果不是软件中自带的 ,而是别人自己做的 或者在其他地方导入进去的,都会出现图库有问题的。

网友E:
下载别人的程序,里面的图库如果不是软件中自带的 ,而是别人自己做的 或者在其他地方导入进去的,都会出现图库有问题的,,,  所以做项目做好用软件自带的元件库,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网友F:
重新去官网下载一个软件吧,一般我们做工控的系统不要win10,有的时候练win7都不好用,win8应该没有人用吧。。。。

网友G:
干嘛在工控网下载啊?直接去威纶通的官方网站下载不是会更好吗,各种版本都有。望采纳建议

网友H:
小白刚入工控 正在努力中......

网友I:
是不是旧版本,我以前用了5MP下载一个也不能用。

网友J:
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般就是字体不符合。有可能是软件和你的系统有冲突。重新去官网下载一个吧。

网友K(2018-10-21):
建议重新安装新的版本软件

网友L: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