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2018-09-18):
这种变频器是用在一处水泵上的,想改成恒压供水,没有资料,哪位大神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百度了下好像是国产的,山东振腾的,这个牌子没怎么听说过,你可以根据铭牌在仔细看看

网友B:
是不是正泰变频器?

网友C:
汇川的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下好像是国产的,山东振腾的,这个牌子没怎么听说过,你可以根据铭牌在仔细看看

谢谢,我也找到了,就是没有手册

网友D:
国产变频器有两大流派吧,一是华为系,二是普传系,现在大多是华为系。

网友E:
汇川的仿版,现在市场是很多,寿命基本上是一年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