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扫描枪与汇川PLC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8-09-18):
求摩托罗拉扫描枪与汇川PLC 的通讯程序,我知道是设置自由协议,用RS指令,问题是我不清楚摩托罗拉扫描枪的定义怎么写,还是扫描枪扫描后直接发送一段数据,那这段数据怎么写到程序中,求大佬指教

网友A:
首先要知道通讯协议,然后看用什么接口。。然后看扫描枪的说明书,你只需要将扫描枪和PLC串口通信就行了,通讯参数你得看扫描枪的说明书。加小编微信,拉你进我们的帮帮团里问问,微信:hanchen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知道通讯协议,然后看用什么接口。。然后看扫描枪的...

已添加

网友B:
有这样的模块,直接将来自扫描枪的数据写入PLC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

楼主:
感谢你们得回答,我这里最后是通过交换机进行数据交换,走串口容易产生数据错误

网友C:
我这里最后是通过交换机进行数据交换,走串口容易产生数据错误

网友D(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E(2021-07-27):
感谢楼主的样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