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定位如何控制

楼主(2018-09-18):
我现在用松下A6电机和 FPXH的plc   通过485读编码器的位置

我想问下那如何进行定位和回零?

网友A:
主要看A2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A2的说明书。

看了A6的说明书 他说了读编码器的值 但是我发脉冲去定位的话 这个值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A2的说明书。

从编码器读取数据  在用脉冲定位 是通过不断的用这个数据和自己想定位的值进行比较定位 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

网友B: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记住”电机实际位置,通过485读取数值,进行比较,其实就是编码器反馈位置,脉冲输出控制位置

网友D: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