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一启动熔丝就熔断怎么办?

楼主(2018-09-18):
答:导致电动机一启动就烧熔断器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定子三相绕组中有一相绕组接反。对此,应分清三相绕组的首尾端,重新接好。

    (2)定子绕组短路或接地。查出绕组短路或接地处,增加绝缘,或重绕定子绕组。

    (3)工作机械被卡住。检查工作机械和传动装置转动是否灵活。

    (4)传动带过紧。应对传动带进行适当调整。

    (5)启动设备操作不当。应纠正操作方法。

    (6)电动机轴承严重损坏,致使电动机被卡滞而阻力变大。应重换新的轴承。

    (7)熔丝过细。应合理地选用新熔丝,但不能随意加大其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