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连续开机时间长了之后会变得很慢

楼主(2018-09-18):
工控机连续开机时间长了之后会变得很慢,运行慢,关机也慢,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判断下吧:

工控机系统的启动文件自启项是否过多?

磁盘是否出现坏道?

磁盘中碎片是否过多?

垃圾文件是否过多?

网卡设置是否有误?

工控机是否中毒?

网友B(2018-10-25):
上位软件有没有设置归档数据,归档数据越来越大会拖慢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