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真能省电吗?

楼主(2018-09-19):
undefined

    变频空调要持续开一段时间才会真正省电;变频空调省电与否,跟您空调的使用率相关,如果你每天只开2-3小时,那变不变频的就不重要了,相反的变频空调在刚开机运转的时侯,如果温差太大的话,刚开高功率运转,耗电量相当的大(相对于定速)。但如果您一天基本上都开着空调的话,那变频空调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了,相对于定速空调,是省电的,最少也在30%以上。再有,变频空调独有的运转舒适性也是定速空调没法比的,他的温度变化比定速的小得多。 变频空调相对来说比较的节能,但是在省电上面还是要比较客观的看待。变频空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必须要持续的开机开能达到省电的效果,意思就是说变频空调持续开机一天比普通空调持续开机一天要省电一些。但是在国内大多数的家庭不会持续开机,所以省电的优势也不能得到体现,在国外会相对有这样的优势。简单地说变频空调是在常规空调的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变频器。压缩机是空调的心脏,其转速直接影响到空调的使用效率,变频器就是用来控制和调整压缩机转速的控制系统,使之始终处于最佳的转速状态,从而提高能效比(比常规的空调节能20%~30%)。变频空调具有以下特点: ① 启动电流小,转速逐渐加快,启动电流是常规空调的1/7;  ② 没有忽冷忽热的毛病,因为变频空调是随着温度接近设定温度而逐渐降低转速,逐步达到设定温度并保持与冷量损失相平衡的低频运转,使室内温度保持稳定;③ 噪声比常规空调低,因为变频空调采用的是双转子压缩机,大大降低了回旋不平衡度,使室外机的振动非常小,约为常规空调的1/2;  ④ 制冷、制热的速度比常规空调快1~2倍。变频空调采用电子膨胀节流技术,微处理器可以根据设置在膨胀阀进出口、压缩机吸气管等多处的温度传感器收集的信息来控制阀门的开启度,以达到快速制冷、制热的目的。
变频空调省电原理
    变频空调原理是在常规空调的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变频器。压缩机空调的心脏,其转速直接影响到空调的使用效率,变频空调变频器就是用来控制和调整压缩机转速的控制系统。它能根据环境温度自动选择制热、制冷和除湿运转方式,使居室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所需要的温度,并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以较小的温差波动,实现了快速、节能和舒适控温效果。
       变频空调比常规空调省电30%—50%变频空调在每次开始启动时,先以最大功率、最大风量进行制热或制冷,迅速接近所设定的温度后,压缩机便在低转速、低能耗状态下运转,仅以所需的功率维持设定的温度,这样不但温度稳定,还避免了压缩机频繁地开开停停所造成的对寿命的衰减,而且耗电量大大下降,实现了高效节能。变频空调开停次数要远低于定频空调开关次数,定频空调开机时会消耗很多能量。交流变频空调比定频空调要省电30%,而直流变频空调则省电50%。变频空调省电使用技巧

      空调省电与否与“开机率”关系很大,启动时最耗电,因此不要频繁开关机;温度调节也有讲究,制冷时定高1℃,制热时定低2℃,均可省电10%以上,而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的差别。在夏季,遮住日光的直射,可节电约5%,因此,在使用空调时可拉上窗帘,或者在阳台上加一个遮阳的斗篷。此外,还要注意保证出风口保持顺畅,不要堆放大件家具阻挡散热,出风口设计要合理,保持室内冷气流通,均匀充足。

  变频空调在设计原理上,是比一般的空调更节能的,不过,具体节省多少还要看空调的使用环境和使用频率,一般来讲,连续使用时间越长,变频空调越节能。目前,变频空调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定频空调,成为市场发展的主流,为用户节省更多。用变频更节能更省钱!

网友A:
变频空调不省电,不管什么空调,只要你在夏天温度调的过低,比如20℃。空调都是基本上一直工频在运行,并不省电。

网友B:
变频空调省电原理:

1,价格更高,可以使用更好的材料提升热交换效率。

2,低速运行时,小流量冷媒有更高的热交换效率。

所以,要想变频空调省电,功率就一定要选大一些。比如定频1p,那么变频就选大1p或1.5P。

我计算过,因为变频空调贵的价格和选大一号贵的价格,普通家庭要不吝啬电费,10年以上才能节约回买变频空调比定频空调多花的那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