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绝对定位指令

楼主(2018-09-19):
怎么暂停 是赋值 h108 和h100给DT90052 么  然后继续能把剩下的脉冲发完么  我看手侧上面是说要回原点能不能不回原点直接把脉冲继续发完 大神还有什么还的办法

楼主:
大神帮帮忙呗

网友A:
强制停止脉冲输出,停止后需要再回原点,如果不回原点,可能会造成定位偏差

网友B: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谢谢好东西

网友C:
可以继续走完,别复位就可以。

网友D:
减速停止,读取过程值,再启动把过程值走完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一般暂停处理是让当前脉冲数走完不再走接下来的程序,急停处理是立即停止,然后只能复位回原点,你的想法是急停后停下来,然后把剩余的脉冲走完,这是不行的,要么就不能用急停,只能用减速停止,急停的时候虽然脉冲数没有发出,但是由于惯性此刻电机还是会向前走一点的,所以当前位置和脉冲数是不准确了的

网友F(2018-10-21):
走完就可以了

网友G: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