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一闪一闪的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

楼主(2018-09-19):
灯一闪一闪的,一般有几个原因:

1.是开关和灯的接线或者和火线的接线不牢固,松动的情况下会使接线处的电阻增大,导致灯的电压时而正常时而不足,才会有时一亮有时一暗。

2.是电网的供电电压本身就不足,这个个人是无法解决的。

3.是当电灯的开关断开以后,灯还会有亮光,不是很亮,而且也是一闪一闪的,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你开关没接对线,接成了下面的这种情况:

undefined

当你将开关接到零线上时,即使是断开开关,灯依然会带有电压,由于电路中存在着电容,依然会形成电流,从而使灯依然能发出一定的光亮。解决方法就是将开关接到火线上去,这样断开开关后,灯上就不会有电压了,也就不会产生电流了。

网友A:
LED的开关接零线这种情况就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