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伺服与GE_PLC_Profinet配置

楼主(2018-09-19):
之前写FB块的人没有将扭矩模式下的斜率添加上去,所以现在求助大神帮忙给解决方案。PLC这边可以更新FB块,但是力士乐伺服那边不知道如何添加才能代替S-0-0822和S-0-0823这两个参数。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要在私服设置软件里面把这两个参数设置好,然后才能通过PLC那边调用,类似于1200PLC与V90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要在私服设置软件里面把这两个参数设置好,然后才...

是否知道如何设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