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触点映像显示多余的触点和线圈

楼主(2018-09-19):
请教高人,线圈的触点映像为什么会显示一下多余的触点和线圈。是不是跟部件库有关?怎么改项目里的零部件,。以前都没有这个现场,突然就有了,不知道动了哪里

网友A(2019-01-30):
你设备导航器里显示的设备正常就没事啊,你不想显示可以把触点映像隐藏了就行

网友B(2021-06-17):
部件的 功能定义里面定义了触点,就会显示出来,如果有冲突就会如你所示

网友C(2023-12-08):
因为你插入的线圈符号功能定义是 “线圈,主回路分断”,这是接触器的线圈,与所选部件里面的继电器功能定义产生冲突。解决方法:双击线圈,打开属性界面,在”符号数据/功能数据“页面下将功能数据(逻辑)下的定义改为,线圈,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