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科屏带2个欧姆龙PLC

楼主(2018-09-19):
刚接触这个不久,想做个一个触控屏带两个PLC(都是欧姆龙的)

恳请各位前辈指导下具体怎么做

网友A:
1、启动步科触屏编辑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名字自己取一个),然后在此界面中三个选项里进行PLC型号,触摸屏型号,通讯方式三者进行按实际情况选择好后,按右边的图把它们连接起来image.png

检查通讯是否连接正确,你可以拖动元件图标,如果通讯线会跟着元件图标移动,则说明通讯组态连接正确,如果移动后通讯连线与元件图标分离,则没连上,请点击线的尾端拖动它与元件的通讯口对接,直到按上面说明能一起移动为正确

2、两只PLC的站地址请自己设置好,当然肯定不能两台设为同一个地址站号的,这个你自己要清楚,接下来就是界面的组态,各个需要显示的元件要与你所要显示的PLC内容的地址要对应正确

楼主(2018-10-23):
引用 网友A:
1、启动步科触屏编辑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名字自己取一个...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给与的帮助,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