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以上输出怎么实现互锁

楼主(2018-09-20):
总共24个输出,Y1到Y24,T0到T23,每次只能输出一个,不能反复串常闭触点,这样程序太多了,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A:
如果毫无规律那没办法,只能一个个加。如果有规律,可以使用比较,指针,计数,等等,根据实际情况,看实现什么功能,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毫无规律那没办法,只能一个个加。如果有规律,可以使...

有规律的,呀,我d0=1 输出y1 一直到 d0= 24 那就输出y24 ,能麻烦具体点有梯形图嘛

网友B:
用个变址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变址就可以啦。

能详细些嘛,新手,变址不会用,梯形图怎么写呢。

网友C:
用计数器指令或者用递增指令

网友D:
也可以用比较指令做.往d0赋值,赋值等于1时,y1输出,以此类推。其实你贴的梯形图也OK了,不算麻烦。也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比较指令做.往d0赋值,赋值等于1时,y1输出...

我是说24个输出之间互锁来着

网友E:
用步进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F:
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F:
上图有一个问题: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时,不能实现互锁,一定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才互锁。编程时可以把控制T24的各点跟在相应的控制点后面,使第一个周期就互锁。

网友G:
给字WY0 WY1置1,循环移位,自锁都不用了

网友H: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24个输出编号,1-24,把这24个数据写入同一个寄存器,就假设写入D100把,比如现在要输入Y1,把数据D100数值先写入1,然后将D100=1串联在OUT Y1前面。意思就是D100=1输出Y1,D100=2输出Y2,.........D100=24输出Y24。因为24个数值之间都彼此不同,所以不可能同一时间有相同输出,这样就简单实现了输出信号的彼此互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24个输出编号,1-24...

楼主那个梯形图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J:
你的输出是有顺序或者规律的吗?如果有顺序,那就移位指令最好

网友K(2018-10-24):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D: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L:
可以采用步进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