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安川机器人检气

楼主(2018-09-20):
我现在有两台安川DX100弧焊机器人联机,共用一个示教器,现在我要在示教器上一按“检气”按钮,两台机器人要求同时检气,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机器人不太懂,提供个思路吧,有线控制的话把检气信号并一起呢,如果还需单动估计需要非标设计下面板

网友B:
加PLC经行链接,你的安川机器人支持通讯吗

网友C:
检气按钮控制电源还是控制使能?加一个继电器给二个系统同时送信号不行吗?

网友D:
这样可以吗?我的理解就是楼主想把一个信号分为两个,分别送个不同的IO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不太懂,提供个思路吧,有线控制的话把检气信号并一...

这个倒是有考虑过,但是估计不会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是没有位置来加这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PLC经行链接,你的安川机器人支持通讯吗

我现在就是准备改机器人的梯形图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才对,因为两个机器人估计要相互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气按钮控制电源还是控制使能?加一个继电器给二个系统同...

检气按钮就是示教器上面那个按钮,它应该是个安川机器人内部PLC控制,要取出来怎么控制还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可以吗?我的理解就是楼主想把一个信号分为两个,分别...

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但是现在我要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因为那个检气按钮在机器人示教器上面的,我要一按这个 检气按钮就能两台机器人同时检气。

网友E:
共用一个示教器是什么意思?两个机器人共用一个控制柜吗?

网友F:
需要改梯形图

网友G:
你这种问题很笼统,起码打开控制柜看一下你的通讯方式,是通过plc走通讯还是直接使用的安川通用的物理板子,示教器应该只有启动暂停和急停这三个按钮,你这个检气按钮是通用输出的里的虚拟按钮?另外检气是什么,吹气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用一个示教器是什么意思?两个机器人共用一个控制柜吗?

不是,两个机器人分别两个控制柜,公用一个示教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问题很笼统,起码打开控制柜看一下你的通讯方式,是...

检气是焊接机器人上用的,用于检测焊接保护气;这个不用说,应该就是走的安川的板子,这个检气按钮是走的安川辅助继电器输出

在用户梯形图中是:STR  #70142

                              OUT #32567

在系统梯形图是:STR #51554

                           AND #70065

                           OR   #12563

                           OUT #70142

我现在就是想改这个梯形图,让两个机器人同时检气。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你这种问题很笼统,起码打...

本地io仅仅到30057,你这个都已经是32567属于通讯专用了,应该使用的有plc吧。

另外你说的一个示教器控制两台机器人,控制柜应该是两个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你这种问题很笼统,起码打...

目前来看有两种个办法

1,修改plc的梯形图让与32567对应的Y同时输出两个就可以,这个是最简单的

2,打开你的柜子看看有没有空闲的带继电器的分线器板子,有的话看看它是跟cn306-cn309的哪个板子连起来的,然后在用户梯形图的里添加相对应语句输出(举个例子STR  #70142 OUT #30010),这样这个信号就可以直接从可以检气的柜子里出来了,然后在另外一台柜子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化一下再把信号通过另一台空闲的分线器板子输入进去,在对这台机器的用户梯形图修改一下就可以了(举个例子(STR20010 OUT #30010)

另外我记得只能修改用户梯形图,系统梯形图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H:
很不错的帖子,继续加油

网友I(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J: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