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plc的功能问题

楼主(2018-09-20):
关于fx3u-本体上带不带差分高速脉冲输出端口,我想用长线驱动控制伺服驱动器。

网友A:
No,Sir。

要想使用差分功能,您需要添置FX3U-2HSY-ADP模块。

HAVE FUN!

楼主:
谢谢大神

引用 网友A:
No,Sir。要想使用差分功能,您需要添置FX3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