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美国电压120/240V的电压计算方式

楼主(2018-09-20):
我们国内的电压,单相是220V,三相是380V,两相也是380V,线电压计算方式:

相电压*1.723=220*1.732=380V。

但是我发现美国的电压,单相120V,线电压240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不是很理解,所以求助一下!!!

网友A:
不用纠结电压的具体数,按用常用小型用电器分有:100V、200V、400V三个等级,单相100V级,三相就是200V;单相200V级,三相就是400V。100V级就有标称100V、110V、115V、120V、127V等,都是一个电压等级。

单相与三相电压都是根号3倍的关系。

网友B(2019-04-18):
这不是三相电压而是美国单相三线Split-phase electric power

网友B:
这不是三相电压而是美国单相三线Split-phase electric power

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解啊~~~~

这不是三相电压而是美国单相三线Split-phase electric power

网友B:
这不是三相电压而是美国单相三线(Split-phase electric power)

网友C:
感谢大哥!!!!

引用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