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本应正转却反转了

楼主(2018-09-20):
设备已经使用一年以上了,其中一个轴从昨天开始,突然出现了问题,本应从A点移动到B点,结果却在A点反向远离B点运动,发生了撞机,100次的运动中会出现1到2次这样的错误运动,求大神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看一下方向线是不是接触不良  还是断了

网友B:
首先程序是不可能出现问题的,主要是硬件带来的故障,正如楼上所说,方向信号接触不良,方向脉冲口损坏,或私服控制板有故障。如果你有备私服驱动器,换一个驱动器试试。

网友C(2019-05-16):
路过  学习下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