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9-20):
两个电动机交替运行并在第四个周期停止运行。上下两个图哪个有问题,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上面一个I4.0的启动按钮应该是自锁的,不然M20.0永远不通,如果I4.0为自锁的,就不必要用M4.0来自保。

下面计数要用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I4.0的启动按钮应该是自锁的,不然M20.0永远不通,如果I4.0为自锁的,就不必要用M4.0来自保。下面计数要用上升沿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