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8-09-21):
W@X[P64E@D}%%}$`SS69G}D.png在SOMACHINEV4.3中添加TM221的控制器时候就出现如图提示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管理工具里的服务项,手动启动该服务器

网友B:
在windows里搜索服务项,然后找到somachine basic gateway, 点启动。

网友C:
将管理服务里面相对应服务全部改成自动启动,重启即可。

网友D:
下载不了怎么解决呀?我是个新手,写的程序是p57 104M CPU但是CUP是103的

网友E(2018-10-27):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F:
利用施耐德M218PLC编写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