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伺服运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21):
新手请教大神个问题,从初始位置定位开始执行数据1,运动到B点完毕后再回原位。再回原位怎么实现的,求教,现成程序里只有异常时回机械原点指令运行。

网友A:
你要先设定一个动作原点P1点,就是动作的原始位置,然后在设置一个B点P2,当运动到B点后在回到P1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设定一个动作原点P1点,就是动作的原始位置,然后在设置一个B点P2,当运动到B点后在回到P1点就行了。

谢谢,直接用回原点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要先设定一...

伺服控制一般是位置点到另一个位置点,你可以设原点为位置点使用。

网友B:
设一个位置在原点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