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CSV与RS-485仪表通讯

楼主(2018-09-21):
我厂DCS是macsv系统,有几块只有RS-485通讯口仪表的测量参数在DCS操作员站上显示,手头有一块S7-200PLC,想法是这样的:仪表的RS-485与PLC的485通讯口连接,S7-200通过DP通讯模块EM277与DCS的DP通讯连接,在通过软件组态。望高手解答能否实现上诉的功能? 希望大家参与探讨,谢谢!

网友A:
其实你可以通过S7200通讯口采集仪表数值,然后在通过OPC软件取得数值,将数值传送给DCS。通常来说,常规的DCS都可以读取OPC数值,如果不行,就咨询厂家买一个OPC通讯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通过S7200通讯口采集仪表数值,然后在通过...

谢谢你的解答,但不知MACSV系统能否读取OPC 的数据,你说的opc软件哪里能够获取?

网友B(2018-10-22):
可以实现,你的仪表是标准的MODBUS吗?和利时有专门的dp转MODbus模块,好像是FM020吧!这样可以不用S7-200

网友C:
学习学习,很有价值的一篇文章

网友D:
RS485是电气接口,做通讯是要看通讯协议的。3楼说的对,如果是Modbus-RTU协议可以使用FM020或者SM020模块接入系统,如果是Profibus-DP协议可以使用GSD文件直接接入系统。

网友E(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