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调用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

楼主(2018-09-21):
我用的是三菱的Q系列PLC、QD75定位模块,通过三菱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在程序中想调用电机的旋转方向,请问怎么获得?

网友A:
调用?要显示旋转方向吗?程序中就有啊!模拟电压控制还是双脉冲控制,程序中都能找到旋转方向。

网友B:
有对应的寄存器显示方向信号,你选中软件F1帮助查看对应寄存器地址,然后直接查找需要的寄存器直接读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