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台达触摸屏,显示的时间不动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21):
各位大侠好:

一直用着的台达触摸屏,有一个多月没用,最近刚用,突然发现上面的日期和时间不走了,请问有见过这种情况的么?怎么处理的?

刚换了电池,程序重新下载,没起作用,

急急,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都是从触摸屏的寄存器,不是PLC的寄存器你搭理触摸屏时间,看看寄存器地址。

楼主:
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时间显示还正常,就是在触摸屏上不行,急死了……

楼主:
还有,怎么看地址呢?现在用的时间是从--元件-数据显示-日期显示,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都是从触摸屏的寄存器,不是PLC...

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时间显示还正常,就是在触摸屏上不行,急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都是从...

还有,怎么看地址呢?现在用的时间是从--元件-数据显示-日期显示,选用的